[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2)

楼主(2011-07-11):
How do you palce macros in a full chip design?
如何摆放macro (memory,PLL,ADC,DAC,特殊IO等)?

难度:3

这题也有一个坑,place macro可以有2类不同级别的问题,一个是总的摆放方法,另一个是具体每个macro摆放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你应该问清楚他感兴趣的是哪个方面?我们这里就同时问这2个方面。

网友:
IO 次序已确定后:
Analog 的IP 与对应的IO靠近。PLL现在一般支持放在Digital Domain了。确保留出隔离Space(每个IP一般会有建议的Space值)。
Mem 一般可以让Tool 自己先Place,再手工调整,目标:同一层次下的Mem时序相关,靠在一起,工作频率高的优先放置。Mem 之间适当留出加Buffer的空间。
一般来说,还是尽量留出比较规整的区域给Std cell。

楼主:
楼上说得都对!

整体摆放时,应该考虑:
1)PLL,ADC,DAC要按照IO的要求放在边上
2)macro与IO的关系,相同功能的要靠近
3)要根据芯片内部的数据流,按顺序摆放
4)如果是IO limit设计,除PLL/ADC/DAC等与IO相连的macro以外,macro要靠里放。也就是说,把不用的空间留在IO的四周
5)尽量留出比较规整的区域给Std cell

细节部分:
1)共享data/address bus总线的macro,要把data/address pin对其
2)几个很小的macro,可以尽可能地靠近,共用power ring
3)大的macro之间,为走线和buffer要留一定的空间
4)macro 有 pin的一侧,要尽量对其,以减少走线拐弯

网友:
矮油...
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有点奇特的片子。
IO超级多,按照TSMC65能承受的pitch来算,尺寸达到了9.5X9.5.
然而有意思的是,内部的macro高度集成,IP也高度集成,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摆不下,拥挤的问题。于是,这个片子的重点就不是macro的placement了,而是怎么排好IO。

所以,这也是个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网友:
我觉得就如果有模拟信号的模块就贴着对应的IO放。容易收干扰的留点keepout。后面的工作就围绕2点:1.尽量给std cell留个规则的长方形; 2.线短,绕线少。满足这个2个要求爱咋放咋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体里面的(4),为什么是要留在IO旁边呢.这个有点不大明白,一般情况下IO limit的话core 的ultilization都比较低,是用这个方法来使得里面的func logic更紧密么?还是有其它的考虑?

楼主:
便于里面的logic时序收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显然要考虑stagger pad了

网友(2014-11-26):
回复 4# joemool想问下版主,细节部分的(1)和(4)不是一个意思嘛 ,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普通走线和总线,本质都是要求将macro的pin对齐,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细节部分的(1)和(4)不是一个意思嘛 ,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普通走线和总线,本质都是要求将macro的pin对齐,是吗

网友(2020-03-22):
整体里的3)要根据芯片内部的数据流,按顺序摆放,这个有没有大神具体解释下呀?小白木有看懂。。希望有大神正好路过留下金玉良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