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输出的。v在cadence中生成schematic

楼主(2011-07-11):
带了IP核,顶层用verilog写的,astro输出的。v文件在cadence中 verilog in 时 ip核未能生成schematic。后来将ip核的cdl文件单独导入倒是可以了。但调用ip核的那个模块还是不成生成schematic。请教带有ip核时改如何生成schematic啊 ?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我没有讲清楚吗?

网友:
把你单独用cdl生成IP的那个库也加到reference lib.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lib,ip核也是导入lib下的一个cell。上层module 需要找的是ip核的symbol,ip核的cdl导入后生成schematic,然后自己生成了symbol。但是用总线模式(数据和地址线)时总是提示不匹配。后来没办法, astro 输出的hire。v和 这个symbol都用的 一位的。现在暂时这样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也以为只要有IP的symbol就能搞定呢.
干嘛一定要生成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在Cadence里后仿真啊。用VCS仿真时虽然调用了SDF文件,但是下面的ip核的 。V文件不能反映实际电路啊,也达不到时钟速度。而我想看看实际的延时,做下瞬态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那倒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你那个IP怎么从cdl导成schematics的?有没有BUS的控制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 里面 有CDL in  ,import 那里  和Verilog in  ,Stream in 一个菜单下。没有总线op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你的是5141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