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DL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1-07-11):
我正在做DLL,看了一些资料,也仿真了一些VCDL的电路结构,有一个问题,就是采用模拟的VCDL,自偏置对称负载结构的延时单元,输入是直接加参考信号方波吗?这样仿真出来好像每一级的延时不一样,第一级的输出没经过整形电路也不会是方波,第二级的输入就和第一级不一样,产生的延时也会不一样,是不是每一级后面都要先经过整形,整成方波才能输给下一级呢?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答?VCDL的输入时钟是方波吧?第一级延时和后面几级的延时不一样啊,是我延时单元设计问题吗?

网友:
最近也刚开始学DLL,如果不嫌弃是新手可以交流一下,QQ 251631669。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2013-04-24):
    问你一下啊,我单独仿真一个VCDL的时候,我要的DLL的工作频率范围是50MHz到150MHz,也就是延迟大致是6-20ns,我在输入加入了一个方波周期是6ns,我是要调试使延时单元的控制电源Vctrl在1V到5V变化时,延时时间能达到6-20ns的范围吗?如果我加150MHz这不是又变了吗?VCDL到底是怎样仿真的呢?谢谢了。。

网友(2014-06-20):
不是很明白,我用的是单端的,两个反相器级联的结构。很想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交流。。。。。。

网友(2017-11-23):
回复 网友B:

    请问延迟线的延时时间随电压变化的曲线怎么仿真?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