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ic设计能否有这样的一根wire

楼主(2011-07-11):
这根线是双向的,就是inout的,而且是线与类型的,就是wand的,且能综合的,fpga上可验证的?谢谢

网友:
把他定义为
inout tri [*:0] signal
的样子

网友:
fpga上可以做   三态门   在网上找一下  存储器的控制器是怎么做的就清楚了

网友:
没有,一般芯片没有内部高阻,只有io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