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看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1-07-11):
这个器件是什么? 各级的判断?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NPN或者PNP吧 我是菜鸟

网友:
poly 围成环??没见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poly 围成环通常出于以下考虑:1.channel Stopper,poly接在GND上,防止内部高压ACtive区域与周围低压active区域形成寄生沟道。2.Align.例如某些pwell电阻,考虑独立做井电阻会造成井的周围出现过多毛糙的地方,,poly的包围使得井电阻边缘平整,match会更好,决定精度会提高。
楼主这个器件仅仅从染色层上看,初步判定是个功率器件,具体要看电源电压接多少V?还有电路中的结构是怎样的?个人感觉是高压器件。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