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cmm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大家好,我有一个mcmm的问题吗?
我在跑DCT的时候create了3个scenarios(WC,TC,BC),但我只set_active_scenario TC跑综合,但是会报出:
Warning: capacitance per unit length data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UID-662)^M
Warning: resistance per unit length data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UID-662)^M.
的warning,但如果我只create TC或在综合前把WC,BCremove掉的话就不会有这二个warning。
这二个warning对结果应该有影响吧,我跑了一下,timing有差别,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吗?再顶顶

网友:
你看看你的sdc文件,是否里面已经包含了set_operation_condition了,如果有的话,有几率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20-05-08):
想请教mcmm的问题,这个我看ug里面介绍说是只能在dcg下使用,dct下使用也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