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FC PPC Jz

楼主(2011-07-11):
Jz.cpp的实现
// Jz.cpp : 实现文件

void CJz::OnBnClickedButton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stMenuInfo *pstRootNodeTmp = 0ul;
unsigned int i = 0;
float MenuAllCount = 0;
//删除列

while ( m_List.DeleteColumn (0))
{
  m_List.DeleteItem(0);
  m_List.DeleteAllItems();
}
//头标签
CString strName("菜名");
CString strNumber("数量");
CString strAllCount("总价");
CString strCount("单价");
CString Str;

LONG lStyle;
lStyle = GetWindowLong(m_List.m_hWnd, GWL_STYLE);//获取当前窗口style
lStyle &= ~LVS_TYPEMASK; //清除显示方式位
lStyle |= LVS_REPORT; //设置style
SetWindowLong(m_List.m_hWnd, GWL_STYLE, lStyle);//设置style
DWORD dwStyle = m_List.GetExtendedStyle();
dwStyle |= LVS_EX_FULLROWSELECT;//选中某行使整行高亮(只适用与report风格的listctrl)
dwStyle |= LVS_EX_GRIDLINES;//网格线(只适用与report风格的listctrl)
//dwStyle |= LVS_EX_CHECKBOXES;//item前生成checkbox控件
m_List.SetExtendedStyle(dwStyle); //设置扩展风格
//插入列
m_List.InsertColumn( 0, strName, LVCFMT_LEFT, 60);
m_List.InsertColumn( 1, strNumber, LVCFMT_LEFT, 41);
m_List.InsertColumn( 2, strCount, LVCFMT_LEFT, 41);
m_List.InsertColumn( 3, strAllCount, LVCFMT_LEFT, 41);

//遍历链表输出本桌信息
pstRootNodeTmp = (stMenuInfo *)g_pstGInfoData.vpRootNode;
while(pstRootNodeTmp->Node != 0ul)
{
  pstRootNodeTmp = pstRootNodeTmp->Node;
  //判断桌号
  if (pstRootNodeTmp->uTable == 2)
  {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AllCount = pstRootNodeTmp->fAllCount;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Number = pstRootNodeTmp->fNumber;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pstRootNodeTmp->uTable;
   CString strNameData(pstRootNodeTmp->MenuName);
   CString strNumberData;
   CString strCountData;
   CString strAllCountData;

   strNumberData.Format(_T("%0.0f个"), pstRootNodeTmp->fNumber);
   strCountData.Format(_T("%0.0f元"), pstRootNodeTmp->fCount);
   strAllCountData.Format(_T("%0.0f元"), pstRootNodeTmp->fAllCount);
   m_List.InsertItem(i, strNameData);
   m_List.SetItemText(i, 1, strNumberData);
   m_List.SetItemText(i, 2, strCountData);
   m_List.SetItemText(i, 3, strAllCountData);
   MenuAllCount = (MenuAllCount + pstRootNodeTmp->fAllCount);
   i++;
  }

}
//刷新数据
m_List.SetRedraw(TRUE);
m_List.Invalidate();
m_List.UpdateWindow();
Str.Format(_T("%0.0f元"), MenuAllCount);
GetDlgItem(IDC_BUTTON9)->SetWindowText(Str);
if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0)
{
  CButton *pBtn= (CButton *)GetDlgItem(IDC_BUTTON10); //锁定这个按钮
  if(pBtn!=NULL)
  {
   pBtn->EnableWindow(TRUE); // True or False
  }
}
}

void CJz::OnBnClickedButton10()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Button *pBtn= (CButton *)GetDlgItem(IDC_BUTTON10); //锁定这个按钮
if(pBtn!=NULL)
{
  pBtn->EnableWindow(FALSE); // True or False
}
if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0)
{
  CMenuDlg.DelMenuInfoFun((stMenuInfo *)g_pstGInfoData.vpRootNode,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桌号清空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0;
}
}

楼主:
int CMenuAppDlg::OutMenuDataToFileFun(unsigned int uTable, char *acMenuName, unsigned int uNumber, float fCount, float fAllCount, float fAll)
{

        FILE *fpFileRet = 0ul;
        char acFileName[64];

        CTime   m_Time;

        ///yy = m_Time.GetCurrentTime().GetYear();                 //得到当前的年份。
        //mm = m_Time.GetCurrentTime().GetMonth();               //得到当前的月份。
        //dd = tm.GetCurrentTime().GetDay();                   //得到当前的日期。

        memset(acFileName, 0, sizeof(acFileName));
        sprintf(acFileName, "MenuData_%d年%d月.txt", m_Time.GetCurrentTime().GetYear(), m_Time.GetCurrentTime().GetMonth());

        fpFileRet = fopen(acFileName, "a");
        if (fpFileRet <= 0ul)
        {
                CString Str("打开文件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fprintf(fpFileRet, "%d号桌 | %s | %d个 | %0.1f元/个 | %0.1f元 \n", uTable, acMenuName, uNumber, fCount, fAllCount);
        if ((fAll >= 0) || (fAll <= 0.3))
        {
                fclose(fpFileRet);
                return 0;
        }

        fprintf(fpFileRet, "                                总价:%0.1元 \n", uTable, acMenuName, uNumber, fCount, fAllCount);
        fclose(fpFileRet);
        return 0;
}

楼主:
int CMenuAppDlg:elMenuInfoFun(stMenuInfo *pstRootNode, unsigned int uTable)
{
        stMenuInfo *del_node;
        stMenuInfo *tmp_prev = pstRootNode;
        stMenuInfo *tmp;

        if ((0ul == pstRootNode) || (0 == uTable))
        {
                CString Str("链表参数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for(del_node = pstRootNode->Node; del_node != NULL; )
        {

                if(del_node->uTable == uTable)
                {
                        CMenuAppDlg::OutMenuDataToFileFun(uTable, del_node->MenuName, (unsigned int )del_node->fNumber, del_node->fCount, del_node->fAllCount, 0);

                        tmp_prev->Node = del_node->Node;

                        tmp = del_node;
                        del_node = del_node->Node;
                        free(tmp);
                        tmp = NULL;
                }
                else
                {
                        tmp_prev = del_node;
                        del_node = del_node->Node;
                }
        }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AllCount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Number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AllCount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0;
        memset(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Name, 0, sizeof(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Name));

        return 0;
}

楼主:
int CMenuAppDlg::AddMenuInfoFun(stMenuInfo *pstRootNode, unsigned int uTable, char *MenuName, float fNumber, float fCount)
{
        stMenuInfo *pstRootNodeTmp = 0ul;
        stMenuInfo *pstNodeInfo = 0ul;
        stMenuInfo *pstNewNode = 0ul;
        if ((0ul == pstRootNode) || (0ul == MenuName) || (0 == uTable))
        {
                CString Str("链表参数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pstRootNodeTmp = pstRootNode;
        while(pstRootNodeTmp->Node != 0ul)
        {
                pstRootNodeTmp = pstRootNodeTmp->Node;
                if (pstRootNodeTmp->uTable == uTable)
                {
                        if (!strcmp(pstRootNodeTmp->MenuName, MenuName))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fNumber);
                                pstRootNodeTmp->fAllCount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fCount);
                                return 0;
                        }
                }
        }

        if (pstRootNodeTmp->Node == 0ul)
        {
                pstNewNode = (stMenuInfo *)malloc(sizeof(stMenuInfo));
                pstNewNode->Node = 0ul;
                pstNewNode->uTable = uTable;
                strcpy(pstNewNode->MenuName, MenuName);
                pstNewNode->fNumber = fNumber;
                pstNewNode->fCount = fCount;
                pstNewNode->fAllCount = (fCount * fNumber);
                pstNewNode->Flag = 1;
                pstRootNodeTmp->Node = pstNewNode;
        }
        return 0;
}

楼主:
MenuAppDlg.cpp 文件修改

//向菜单链表中添加一个菜名
int CMenuAppDlg::AddMenuInfoFun(stMenuInfo *pstRootNode, unsigned int uTable, char *MenuName, float fNumber, float fCount)
{
        stMenuInfo *pstRootNodeTmp = 0ul;
        stMenuInfo *pstNodeInfo = 0ul;
        stMenuInfo *pstNewNode = 0ul;
        if ((0ul == pstRootNode) || (0ul == MenuName) || (0 == uTable))
        {
                CString Str("链表参数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pstRootNodeTmp = pstRootNode;
        while(pstRootNodeTmp->Node != 0ul)
        {
                pstRootNodeTmp = pstRootNodeTmp->Node;
                if (pstRootNodeTmp->uTable == uTable)
                {
                        if (!strcmp(pstRootNodeTmp->MenuName, MenuName))//判断条件修改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fNumber);
                                pstRootNodeTmp->fAllCount = (pstRootNodeTmp->fNumber * fCount);
                                return 0;
                        }
                }
        }

//根据桌号删除本桌信息
int CMenuAppDlg:elMenuInfoFun(stMenuInfo *pstRootNode, unsigned int uTable)
{
        stMenuInfo *del_node;
        stMenuInfo *tmp_prev = pstRootNode;
        stMenuInfo *tmp;

        if ((0ul == pstRootNode) || (0 == uTable))
        {
                CString Str("链表参数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for(del_node = pstRootNode->Node; del_node != NULL; )
        {

                if(del_node->uTable == uTable)
                {
                        CMenuAppDlg::OutMenuDataToFileFun(uTable, del_node->MenuName, (unsigned int )del_node->fNumber, del_node->fCount, del_node->fAllCount, 0);

                        tmp_prev->Node = del_node->Node;

                        tmp = del_node;
                        del_node = del_node->Node;
                        free(tmp);
                        tmp = NULL;
                }
                else
                {
                        tmp_prev = del_node;
                        del_node = del_node->Node;
                }
        }

        CMenuAppDlg::OutMenuDataToFileFun(0, "", 0, 0,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AllCount);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AllCount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fNumber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AllCount = 0;
        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uTable = 0;
        memset(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Name, 0, sizeof(g_pstGInfoData.stSaveMenuData.MenuName));

        return 0;
}

楼主:
int CMenuAppDlg::OutMenuDataToFileFun(unsigned int uTable, char *acMenuName, unsigned int uNumber, float fCount, float fAllCount, float fAll)
{

        FILE *fpFileRet = 0ul;
        char acFileName[64];

        CTime   m_Time;

        ///yy = m_Time.GetCurrentTime().GetYear();                 //得到当前的年份。
        //mm = m_Time.GetCurrentTime().GetMonth();               //得到当前的月份。
        //dd = m_Time.GetCurrentTime().GetDay();                   //得到当前的日期。

        memset(acFileName, 0, sizeof(acFileName));
        sprintf(acFileName, "MenuData_%d年%d月.txt", m_Time.GetCurrentTime().GetYear(), m_Time.GetCurrentTime().GetMonth());

        fpFileRet = fopen(acFileName, "a");
        if (fpFileRet <= 0ul)
        {
                CString Str("打开文件错误!");
                CDialog::MessageBox(Str);
                return ~(0);
        }

        if ((fAll >= 0) && (fAll <= 0.3))
        {
                                fprintf(fpFileRet, "%d号桌 | %s | %d个 | %0.1f元/个 | %0.1f元 \n", uTable, acMenuName, uNumber, fCount, fAll);
                fclose(fpFileRet);
                return 0;
        }
                else
                {
                         //fprintf(fpFileRet, "%d号桌 | %s | %d个 | %0.1f元/个 | %0.1f元 \n", uTable, acMenuName, uNumber, fCount, fAllCount);
                         fprintf(fpFileRet, "=================== %d年%d月%d日的本号桌 ======= 总价:%0.1f元 \n", m_Time.GetCurrentTime().GetYear(), m_Time.GetCurrentTime().GetMonth(), m_Time.GetCurrentTime().GetDay(), fAll);
                         fputs("\n", fpFileRet);
                         fputs("\n", fpFileRet);

                         fclose(fpFileRet);
                         return 0;
                }

        fclose(fpFileRe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