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odelsim VHDL语言产生fsdb文件出错

楼主(2011-07-1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library novas ;
use novas.pkg.all ;
ENTITY Top IS
END TOP ;  、
。。。。。。。
PROCESS
   begin
     fsdbDumpfile ("wave.fsdb") ;
     fsdbDumpvars( 0 , TOP ) ;
         WAIT;
   END PROCESS ;
# ** Error: ../rtl/Top.vhd(163): Entity "top" cannot be actual parameter.
# ** Error: ../rtl/Top.vhd(163): Type error resolving procedure call "fsdbdumpvars".

在modelsim上边用vhdl跑仿真的时候,遇到这个错误,请问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急!!!

楼主:
搞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verilog的 fsdbDumvars跟vhdl的fsdbDumpvard有一点不同,就是双引号。
搞了我一下午郁闷死了。

还没用过vhdl dumpfile的童鞋们注意了,要 fsdbDumpvars( 0 , “top”);

不要像我一样马大哈啦!!!!

网友:
re
fsdb还可以设置dump成多个独立的文件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如果top是vhdl代码怎么写这句话
fsdbDumpvars( 0 , TOP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top代码是verilog写的,而top下面子模块是vhdl代码,怎么写打出fsdb波形的脚步?

楼主:
$fsdbDumpfile (wave.fsdb) ;
    $ fsdbDumpvars( 0 , T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