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高温失锁的原因?

楼主(2011-07-11):
PLL高温(60C)失锁。晶体可以工作在75C。
单独看过VCO,可以覆盖到该频率,初步排除。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高温失锁?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VCO输出频谱,并没有锁在别的频率,是离散的在一大片区域。是否也可以排除分频器?如果分频器分错了,应该也能锁定,只是锁在一个不想要的频率。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赐教!

网友:
VCO、分频器都看了,那就看LPF呗。
是测试还是仿真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结果。

网友:
振源有频偏?Fref*N之后超出了VCO的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高温时的漏电,导致LPF电压稳不住?在LPF的输出端加一个leakage做仿真,试一试。

网友(2014-10-11):
高温后VCO的增益变了吧?

网友(2015-04-21):
如ls
或者是CP电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