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环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1-07-11):
    如图这样一个双环的反馈回路,反馈的支路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其中一路加了个开关,由一个25k的信号控制通断
这样一个模型应该怎样仿真稳定性呢?开关通时两路基本一样,就没有小信号增益了,这又怎么办呢?
    事实上,我尝试用STB仿,在运放输出端加probe,看瞬态的话肯定起振,但这时如果开关断开,却有80多度的相位裕度;开关通
的话没有相位裕度(Phase Margin显示NAN)。
    在运放输出端和正端加个10p电容话,瞬态不起振了,开关断开相位裕度反而降为70多度;开关通的话还是没有相位裕度。百思不得其解啊
大侠们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干哈,一个是负反馈,另一个一定是正反馈。

网友:
加开关后,以前的那些时不变理论就不成立了,所以stb也自然失效。
实际中的开关电容之类时变电路都是近似成时不变之后再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