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输入比较器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1-07-11):
大侠们好
   小弟在仿真一个比较器  差分输入,有同相端和反相端,反相端输入为固定直流电平300mV,同相端是一个变化的电压,
小弟不明白,在仿直流工作点的时候,同相端应该设置为多少电压呢??
   若也置为300mV,那比较器  岂不是工作在翻转的状态啊
求大侠解决???在线等啊

网友:
同相共模 反向靠输出反馈获得直流点

网友:
ls上的说得不对。
比较器是开环工作的,同向输入端就是接变化的电平,工作在两个不同的翻转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比较器啊 虽然样子像运放 ,要是仔细一分析,比较器要求的性能还有工作状态是和运放有很大的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也就是说 要仿真两个不同的输出状态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顶下,同等回答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