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高手,关于输出有效位数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我现在用的是linux版本的hspice2010,它默认的输出是6位有效数字,而用spectre仿真的时候输出的有效位数是18位,请教一下hspice高手,是不是需要在.option语句中加入什么参数设置才能将hspice输出的有效位数随意设置呢,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spectre仿真输出有效位数是dc仿真之后“Result--Annotate--DC operating Point”而出现的么?
Hspice用过一阵,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效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pectre跑的tran,然后从波形文件中采点,默认就是18位的

网友:
在option中设numdgt=<n>,measdgt=<n>,就可以了。前者指在.lis文件中输出的位数,后者是.measure语句输出的位数,例如:
.option numdgt=6 measdgt=6

spectre有18位,有这需求吗,后面的数字可信吗?

网友:
呃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了一个sd adc,用hspice怎么跑最多只有85db的snr,但是用spectre就可以仿真出110db的结果,我感觉是有效位数的问题,hspice默认的6位真的是太少了,严重怀疑它计算内部节点的时候就只用了6位的有效数字,这样如果做数据转换器的话,很难有个精确的结果哦

网友:
NUMDGT = x Sets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digits printed for output
variable values. The value of x is typically between 1 and
7, although it can be set as high as 10. The default value
equals 4.0. This op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do you know how to improv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or how to improve the ENOB of the output .tr0 file.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如abab1394所说,numdgt和measdgt的设置,并不影响仿真的精度,只是输出的位数设置。
spetre仿真得到的精度比hspice高,如果仿真条件都一致,在我,宁可相信hspice的结果,往往只有精度不够的,才会算出很漂亮的结果。个人以为,真正的结果很可能是spectre仿真结果的精度降下来,而不是想办法让hspice给你出个很好的结果。
hspice精度设置,最常用、最简单的就是在option中加accuracy(=1),其它还有许多参数都会影响精度,需要按照manual book慢慢尝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 你自己查一下吧。accurate 是一个比较好用的option. 这个包括一系列的设置。 我一般用这个

另外还有 ABSVDC 绝对电压精度,RELVDC相对电压精度。等等,需要查手册,并实验得到。

网友E(2015-04-23):
回复 网友B:

   您好!你说在option中设置numdgt measdgt的值,可以改变有效位数,我现在是用的spectre,在simulation--》option中没有看到numdgt measdgt,请问numdgt measdgt在哪儿进行设置?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找到在哪里进行设置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option中设置numdgt measdgt的值

=> 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