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assign pads to a sub-block layout.

楼主(2011-07-12):
Dear all, here comes a trouble when I am doing rectilinear floor planning using Astro.

I need to assign both PADs and pins to a T-shaped rectilinear floorplan, which is a sub-block of a design, but the PADs are not placed properly when I initialized floorplan, Could anyone give me some advice ?

or some instruction on the full-chip layout design?

楼主:
Could anyone give me some help ?or anything about the hierarchical floorplan or the layout of IP with PADs?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ICC中-side选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we planned to implement the layout using Astro at this stage since we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ICC.
And, I have communicated with an engineer of synopsys, they suggest to place the PADs manually, treating the PAD as normal macros.

网友:
very easy, place the PADS manually,

you are in shanghai ? we can help you on sit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icfbicfb very much, as what you have said, the PAD could  be modified manually.

however,  when I try to assign the Pins by loading the TDF files, Astro give the Error info as shown below:

INFO: point set is clockwise
INFO: top boundary has 8 sides
INFO: 0 IO pins considered in design
INFO: there is no valid pins to work on
ERROR: rectilinear pin initial placement failed.

all of the Pins couldn't be placed, for example, clk_osc, which comes from the analog block, serves as an input port in the top module of the digital block, when I loaded the netlist, Astro gives the following Warnings:

WARNING : boundary port clk_osc has no pin
  treat net clk_osc as pseudo net and mark it dont_touch

Any help?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as for rectilinear floorplan ,  please use axgRectiPlanner,

or  create boundary yourself,  like geAddRectilinearBoundary ,

axgRectiPlanner
setFormField "Rectilinear Floor Planning" "Mode" "Enter Bound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info. given above is right from axgRectiPlanner.

I remember in ICC, floating Pins should set some constraints, and is this needed in Astro?

网友:
yes , in  tdf file , can set som constrai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