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oc encounter做P&R时,Global Net Connection的疑问

楼主(2011-07-12):
第一次用soc encounter做P&R,Global Net Connection的疑问,到底哪一个对啊?谢谢!
第一种:

第二种:

网友:
这... 这是什么版本的SOC encounter??? 这教程又是哪儿来的...

网友:
如果是全局的当然就是apply all 了。

网友:
应该是8.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soc encounter 6.1版,我是初学者,不太懂

网友:
个人觉的是第一种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

网友(2012-10-04):
回复 网友A:

    设置pin与设置tiehi,tielo有什么区别,两个都必须设么?

网友:
应该都可以哦

网友(2013-01-16):
回复 网友C:
两个都应该设置,不设置Tih或者Til有可能在LVS的时候报错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D:

   tie high 和tie low到底有什么用呢?应该电源和地不是由外部输入吗?直接连在vdd pin不就可以了吗?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2013-05-11):
昨天使用了第一个   不太懂

网友(2014-05-08):
不设置tiehigh tilow。好像会引起erc问题

网友:
好像还会引起漏电及gl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