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运放单位增益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小弟新手,两级运放采用米勒补偿,为了调零,Cc上串接有一个电阻。则单位增益带宽应该是GB=gm1/cc,这样计算出来的GB理论上应该有8G左右,可是实际仿出来的只有1G...同时发现改变CC对GB基本没有影响。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单位增益带宽计算的和仿的为什么差别这么大,Cc为什么对GB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差别大很正常,有很多寄生参数会影响。。CC对GB的影响还是不少的,楼主这部分是不是再检查一下?

网友:
估计你第一级的输出阻抗会不会太大了点,你把mos管的L调小一点,一般情况调节Cc会有影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啥工艺啊? 带宽有8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宽我计算错了,少除了2Pi。工艺是tsmc13,现在问题仍然是Cc对GB影响非常非常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这时候你的相位有变化吗?P2和GB相当位置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问题解决了,是寄生电容的影响。当CC很大时,和公式符合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问题解决了,是寄生电容的影响。当CC很大时,和公式符合的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嘛~~~~管子长度宽度调大一些模型会和书上公式相符度会高一些。
谢谢你告诉我CC大的时候符合度好,我都没测试过呢。。

网友:
对于这种GBW比较高的运放,要注意管子的ft的值,根据sansen上的计算,想得到1G的GBW,则输出级得ft应该在16G左右,这样就限制了管子的L值,所以在设计之初应该先选择符合要求的输出级的L以及其过驱动电压,以使得其ft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
感觉allen那本书上讲的还是很细致的  这些都涉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