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我要实现双向该怎么办

楼主(2011-07-12):
请问数字我要实现双向该怎么办,不要3态的,就只要2态双向的,在管脚上输入和输出,管脚电平是输入和输出的与
比如IIC,SMbus的sda线,就要求这样,请问如何用数字来实现(不用模拟)。谢谢

网友:
难道IIC不是三态。。。。。。

网友:
能看看IIC的信号定义就明白了

仅仅tri能实现双向驱动的

网友:
不管是I2C的master还是slaver 管脚电平不是in和out的与哦 是inout
sda bus上的各个不同的I2C模块之间输出时是与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pull-up接在VDD上的

网友:
I2C模块只能输出0和高阻的,高电平是靠外部的上拉电阻来保证的。另外,双向口在做输入时,其输出肯定是要赋高阻的。

网友:
IIC肯定要用三态的
assign sda=write?data:8’bz;
当write 使能为低的时候外部就可以操纵总线输入数据了。就是一个三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