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3)

楼主(2011-07-12):
How do you fix the processing antenna problem?
如何修复processing antenna?

难度:1

网友:
1跳线
2 插diode
3. 插buffer

网友:
顶楼上...
最简单的就是跃层跳线了
迫不得已才搞diode
至于楼上说的buffer,咱还没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先想想Antenna是怎么引起的,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insert buffer可以解决了,这个方法的前提当然是还有空间,或者还能动base layer,要是做metal only的ECO,就只能跳线咯。

网友:
既然有Space加Buffer ,为何不用Diode。更高效,更省Power。加BUffer不知有何优势吗

网友:
插buffer是最后的办法,前面2个解决不了才这么干。
好像是用来解决长走线的天线效应

网友:
回复  night_cool

    你可以先想想Antenna是怎么引起的,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insert buffer可以解决了 ...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这个意思啊。。。不过感觉改动太大了一点。

网友(2021-04-16):
三种都用过,但都不太清楚具体插在哪,diode和buffer是在中间插还是在靠近input/output插,跳线是均匀分段跳线还是靠近两端集中跳线?之前是diodes插在input附近,buffer隔1000um插一个,跳线是在靠近两端的地方,每跳一层走一小段金属再跳到下一层,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