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失真问题

楼主(2011-07-12):
为什么我输入的方波信号经过一个电阻以后会有失真?怎么解决?

网友:
你输入的方波经过电阻之后接的是负载,负载就一定有电容,相当于引入了低通滤波器,失真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把方波换成正弦波试一下~~~

网友:
方波很容易失真的 用理想器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