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路分析题目

楼主(2011-07-12):
电路如题4图所示,设各电流表内阻为零。若电流表A的读数为3A,电流表A1的读数为1A,则电流表A2的读数是多少?

楼主:
答案是  2x根号2,不知道怎么来的请指教

网友:
交流电流读的是有效值

网友:
是有效值

网友:
有效值,直接读

网友(2013-10-22):
向量分析

网友:
第一,前段接的是DC电压,没证据表明是AC circuit。
第二,其实不单单是有效值那么简单。
假设为AC, 由于电容对于电流延迟效应(90度)有:
|1+I2<90|=3 <是角度的意思
解得I2=2√2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3-12-20):
这个题目来源好象是图灵一本书上<模拟电路故障分析>?

网友:
唉,发帖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