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跑完一个PSS仿真后,进行多个PAC,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07-12):
电路里面有多个信号源,我想看看每个信号源对不同节点的PAC增益。
在cadence的图形窗口ADE和脚步OCEAN里,每跑一次PSS只能跑一个PAC。

怎样才能使得,只要做一次PSS仿真,就可以运行多个PAC?

网友(2011-09-14):
回复 楼主:

  目前不会,帮顶

网友:
你可以开多台机器跑 或者在多个窗口下跑

网友(2024-01-14):
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有办法了吗,按道理pss的结果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一个pss跑多个p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