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差值放大电路

楼主(2011-07-12):
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电路可以只放大两个信号的差值部分,而保持直流部分
例如:两个信号是1V 和 1.1V 放大后的结果是 1.2V,即将差值部分(0.1V)放大两倍,但直流部分(1V)仍然保持

网友:
带反馈的差分运放应该可以搞定差值部分吧!直流部分定义是什么,我觉得1V和1.1V的话,直流应该是1.05V吧??

网友:
额。。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