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pcie板卡,导致电脑启动不了

楼主(2011-07-12):
用的是spartan6lx25t的fpga,用的ise自己生成的pcie核,下到fpga里后,插在电脑上开不了机,一直是 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经测输入时钟确实是100m,user_clk也为62.5m。会不会是reset信号的问题? 请知道的大虾指教。

楼主:
通过抓取reset,显示一直是高,难道是3.3v,的上拉电阻太小(4.7k)?导致系统一直没复位?我是直接从pcie板卡上得3.3v通过一上拉电阻就接到复位信号上去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有些电脑的pcie槽专门插显卡的,其他pcie卡插上就启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这个殊途同归,应该没什么差别吧。我还在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ll的有几款台式机就是这样,我试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否多请教下,能否qq或者emial联系,这是我的毕设,做不好就不能毕业的。如果不方便的话,可否问下由ise(12.4)生成的pcie核中,没有wake#信号,是不需要还是什么的? 如果正常开机检测的话两端PRSNT(热插拔检测)是否可以一直拉低啊? 同时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呵呵 不断尝试   分析········

网友:
楼主要及时更新信息呀。呵呵。

楼主:
    呵呵 ,,好啊,,,,我是菜鸟,自己摸索的,幼稚的地方请各位大虾指教。
    今天查了下原因,将热插拔的拉低取掉了,可以开机了。但在查配置前还有一件事让我困惑,就是板卡一上电(板卡插在pcie插槽上)电脑就自动开机了,怀疑是不是开机电平设的太低了。正在改。。。。。。。通过chipscope抓取和示波器测,暂时所有的时钟和信号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了,吃饭去鸟。

网友:
请问怎么将热插拔的拉低取掉?PRSNT1和PRSNT2不是直接接一起了吗?我的电脑也出现这样了问题了,求楼主解答……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弄dsp 没搞这个。连是连在一起,我也另加了可以接地的线(以防万一嘛)。你也开不了机?看来同病相怜啊,可以的话加个qq一起讨论讨论(不是商业用途)。我的:446499783:注明:pcie。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