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加 DCM时钟

楼主(2011-07-12):
我的代码中加入 IP生成的DCM时钟 ,综合时不报错,但用chipscope是 会报错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_100'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clk_100 是系统分频前的时钟,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那位好信任帮帮。

另外 BUFFER_TYPE  怎么用,如何手动插入 buffer

网友:
看ISE的帮助文档,里面都有说明。
大概记得是在需要加buffer的信号前(*buffer理性*),楼主自己找一下。

网友:
应该是DCM生成时的选项选择有问题,就在生成DCM的第一个页面,需要选择DCM的输入时钟CLKIN Source是外部或内部,Feedback Source是外部,内部或者无。楼主在好好核对一下试试。

网友:
手动的话,直接例化原语就行。其实不推荐。还是使用像ls说的,检查下ip设置比较好。

网友:
你可以试着在clk_100与DCM之间添加一个IBUFG,然后将chipscope的测量时钟加在IBUFG之后。

网友:
因为你在chipscope中的CDC文件中加入的触发时钟是DCM之前的时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