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中的hready信号

楼主(2011-07-12):
小弟想问下:          hready信号是slave在数据传输完成时发送给master的,但是如果在slave接收过程中,出错,也就是说,hresp信号为error时,那hready是否也为高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1341&fromuid=596704
一般情况下SLAVE 会把HREADY 拉低一个周期,扩展一个额外传输周期

网友(2011-10-03):
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hresp为erro时是不是也把hready拉高呢?

网友:
hresp信号为error时,那hready是否也为高呢?

要拉高。因為不拉高整個bus就hold住了。

网友(2012-04-26):
关于hresponse 与 ready 的关系 可以仔细看看 协议
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