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sura QRC 问题

楼主(2011-07-12):
assura做QRC,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是不是将寄生的参数添加到LVS产生的网表的各个节点之间,从而产生带寄生参数的网表?有兄弟清楚这个过程吗?偶还没时间去研究reference文档,呵呵~~

楼主:
怎么都没人参与啊...

网友:
按照参数提取文件提取参数,然后根据LVS规则将参数加入相应节点,可以产生寄生参数网表也可以使用gui界面直接查看相应位置或节点寄生参数。具体使用可以看说明文档

楼主:
文档老长老长了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斑竹,什么是QRC噢~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A:

   “ 然后根据LVS规则将参数加入相应节点   ” 不太懂呢

网友:
这个一般可以通过画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版图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4-03-02):
回复 网友A:
我跑的时候好说缺少QRC-MAX文件 这个是不是因为是因为我的工艺库没有安装完全么?

网友:
QRC安装需要单独的license否

网友(2015-10-27):
QRC通不过怎么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会用QR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