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电路

楼主(2011-07-13):
我想问一下,RC电路吸收电源尖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基本电路原理... 利用RC的积分特性...即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来吸收电源尖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吸收尖峰的电路中,电阻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有没有大侠解释

网友:
电路的时间常数是RC, R=0时, RC=0, 即只有C没有R是没有用的.
换种解释, 电容上的电压变化是对电流的积分(公式打不了,查电路书吧), 电流越小,电容上的电压变化越慢,尖峰就被平滑掉了. R就是限制电流的作用. 如果没有R, 理论上电流可以无限大, 积分也可以突变的, 也就不会有任何平滑作用. 实际上由于电源内阻, 线路阻抗等存在,电流不能无限大, 但如果没有R, 平滑尖峰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回答得相当精彩

网友(2012-10-06):
同意6楼的看法,电流越小,电容上的电压变化越慢,尖峰就被平滑掉了. R就是限制电流的作用. 如果没有R,电路中的电流可能比较大,电容吸收效果就会变差,这是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2013-07-26):
高頻時電容的阻抗降低電阻阻抗衡定
就是利用這樣的原理濾除高頻的

网友:
学习了,大侠大侠

网友:
1,电阻,电容的电气特性;
2,地通滤波器原理;
可解提问者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