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 中 反馈环路divier的delay会对PLL的性能产生何种影响?

楼主(2011-07-13):
PLL 中 反馈环路divier的delay会对PLL的性能产生何种影响?

各位tx,问题如上!

网友:
你是说divider吧,我感觉影响不大,只是输出会相应超前吧,拙见,有点忘了

网友:
基本上影响不大,对相位裕量有一点影响而已

网友:
忽略吧,没driver也不成啊

网友:
    delay是固定的,不产生“变化的”相位差,也就是如果控制电压上产生的小信号通过VCO积分产生的“变化的”相位差可以1:1传递到PFD的输入端。
所以分频器的delay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