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构成的二分频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13):
S和R为什么要接地呀?
还有,谁能详细说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这个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推荐你学一下时序电路设计,推荐是复旦出版的那本,(复旦考研指定的)看明白你就会根据功能去设计了。easy!

网友:
回复 楼主:

    R和S,一个是复位键,一个是启动键~~~

网友:
回复  fumes

    R和S,一个是复位键,一个是启动键~~~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记得R是复位清零端,S是置位置1端)
从时序电路设计的角度考虑LZ的问题,可以用卡诺图的方式设计就明白了,如果只是应用层面的话,只要熟悉D触发器的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找模拟设计的人给你讲内部电路时序就清楚了,采样,锁存输出两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