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项目改版metal层cadence virtuso 怎么只是导出要改的metal层到mask厂?

楼主(2011-07-13):
项目改版metal层cadence virtuso 怎么只是导出要改的metal层到mask厂?

网友:
这个不用只导出一层mask吧,直接把修改后的gds传给foundry

网友:
整个GDS交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use layer map.please.

楼主:
but how to generator the metal layer gds only?

网友:
编辑mapping file,如下
Me1       drawing      40       0

然后在导出gds的时候调用(user defined->layer mapping table)就行了

网友:
应该全部层次都给fab,还有你动到的logo要改下。

网友:
可以全部层次都丢出去,然后注明要生产的层次。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准。

楼主:
搞定了,谢谢longgangtou 啦
也谢谢大家了,因为工厂就需要那层,其他的都不要,

网友:
foundry 都不用再check 的吗??不是还要DRC 和LVS 吗?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所有的layer都给foundry,foundry生产时只用metal层就ok了。

网友(2011-11-07):
用map文件。

网友(2011-12-29):
那就说明你们老板做事很小心,不过也有可能是不信任厂里

网友A(2024-08-1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longgangtou 啦
也谢谢大家了,因为工厂就需要那层,其他的都不要, ...

怎么搞定的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学习一下

自己写cellmap,想导哪层写哪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cellmap,想导哪层写哪层

mapfile 前边有人回复过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