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4)

楼主(2011-07-13):
Which PVT condition will give the most leakage power?
那个PVT corner的leakage power最大?

难度:2

网友:
ML(max leakage)吧!

网友:
明显min撒。电压高,电阻低。。。

网友:
For Standard CMOS Logic
P: Low Vtn & Low Vtp
V:High VDD
T: Depends. High Temp for Square law region; Low Temp for Subtreshold region

For Memory and other mixed-signal circuit, it depends on the design

网友:
T: Depends. High Temp for Square law region; Low Temp for Subtreshold region
不懂,请教

楼主:
P: FF corner
V: High voltage
T: High temp.

网友:
回复 网友A:

    T应该是high temp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threshold region 的导电机制跟square law 不一样,ITD-> delay变小,leakage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
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分享,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18):
High Temp造成高Leak的原因请说明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