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FFT IP使用问题

楼主(2011-07-13):
64点FFT,输入x(n),0≤n<64,输出X(K),0≤K<64
通常情况下x(n)是实数,X(K)复数,这个时候用altera IP即可完成
但是如果x(n)为复数,即x(n)=rmz(n)+j*imz(n),altera的 IP可以做吗?或者可以利用这个IP节间做吗

网友:
这个是IFFT吧,IP核可以做的,看手册吧。 简单的查到了一点东西
“ 对比 FFT 运算的过程,分析可知,完全可用实现 FFT 的硬件电路来实现其 IFFT 功能。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在 IFFT 中,需对输入信号先做共轭运算处理,在输出端口前,再增加进行一次共轭运算,然后进行一个 1/N(即总点数的倒数值)的因子对信号进行衰减。最后得到的输出即为初始的时域信号x。 ”

IFFT

IFFT

网友:
今天用了一下,很简单啊,输入inverse为0为FFT,为1为IFFT,而且数据输入和输出都是复数,FFT时虚部为0就可以了,IFFT时直接输入虚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9):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加个qq吗?想请教一些关于quartus ip核fft的问题,谢谢~加我的时候注明一下(252264661)

网友(2013-08-07):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有FFT的核,但不知道怎么用,LZ 求指导...qq496643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