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v 顺序求助

楼主(2011-07-13):
最近突然碰到一个怪问题,我有一个testbench.v, top_netlist.v,stdeclls_file.v,(其中top_netlist.v 本身含有其他子模块的定义在一起)
我一开始写成ncverilog testbench.v \ -v stdcells_file.v \-v top_netlist.v 仿真结果不正常。
可是我把它掉个顺序变成ncverilog testbench.v \-v top_netlist.v \-v stdcells.v 就好了。

百思不得其解。。。。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testbench.v 里不是需对top_netlist模块例化?

网友:
需要将testbench放在第一位,我用modelsim仿真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知道,每次都是用nclaunch手动添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要自顶向下才行?

另外
   有没有老兄在哪里搞到的NCverilog安装包,这个有没有一个完全安装文件可直接下载的,网上看到的都是分成很多个小包的,要下好久了。

网友:
我建议用-f加一个file_list的形式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