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设计中DC高扇出求助

楼主(2011-07-13):
跑DC时会对高扇出自动插入buffer,导致时序变差,想问下前端中跑DC插入buffer是否合理?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clock和reset 在前端不处理
使用
set_ideal_net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set_dont_touch_network -no_propagate
任意一个都可以。
其余可以加。
看set_max_fanout 怎么设置吧。

一点看法, 如果有错还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扇出加buf应该是很正常的吧。除非设置全不加buf

网友:
高扇出放在PR处理,DC 设成IDEAL

网友:
建议使用post_layout之后的.sdf文件进行仿真
综合的时候可以不优化high-fanout signals
对于DRC约束,综合时,可以不加约束,但在PNR时,导入的.sdc文件中,一定要添加上DRC相关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