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例化altera的altgx Ip核

楼主(2011-07-13):
我用altera的 FPGA ,使用 QUARTUS 9.1 的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例化ALTGX 模块  。
但为什么不管我怎么输入,tx_datain=随机数 或 x(不定数),其结果tx_dataout的输出都是K28.5的串行数据 ,始终不变。请教!

以下代码是我的testbench;

`timescale 100ps/100ps
module serdes_top_tb (/*AUTOARG*/) ;
reg cal_blk_clk, pll_inclk;
reg [15:0] tx_datain;
reg tx_digitalreset;
reg clk_2500;
reg [1:0] tx_ctrlenable;

wire tx_clkout, tx_dataout;
wire [4:0] tx_datain_5L,tx_datain_5H;
wire [2:0] tx_datain_3L,tx_datain_3H;

assign tx_datain_5L=tx_datain[4:0];
assign tx_datain_3L=tx_datain[7:5];
assign tx_datain_5H=tx_datain[12:8];
assign tx_datain_3H=tx_datain[15:13];
initial
begin
tx_ctrlenable=2'b00;
end
initial
begin
tx_digitalreset=0;
#3000 tx_digitalreset=1;
end
initial
begin
clk_2500=0;
forever #200 clk_2500=~clk_2500;
end

initial
begin
pll_inclk=0;
forever #2000 pll_inclk=~pll_inclk;

end
initial
begin
cal_blk_clk=0;
forever #2000 cal_blk_clk=~cal_blk_clk;

end
always@(posedge pll_inclk or negedge tx_digitalreset)
if(!tx_digitalreset)
tx_datain<=16'b101_1110_101_1110;
else
begin
tx_datain[15:8]<={$random}%256;
tx_datain[7:0]<={$random}%256;
end

serdes U1 (/*AUTOINST*/
// Outputs
.tx_clkout (tx_clkout),
.tx_dataout (tx_dataout),
// Inputs
.cal_blk_clk (cal_blk_clk),
.pll_inclk (pll_inclk),
.tx_ctrlenable (tx_ctrlenable),
.tx_datain (tx_datain),
.tx_digitalreset (tx_digitalreset));

endmodule // serdes_top

楼主:
这是我用modelsim的仿真波形

楼主:
这是我用moselsim仿真的波形  tx_dataout是串行输出波形  一直是k28.5的串行波形

网友:
1.首先确认你的testbench里面的时钟和你例化IPCORE的pll_inclk是否一样?
2.在发送数据的时候,需要定期的发送K28.5,也就是把tx_ctrlenable置为高电平,同时把数据置为BC?
3.ALTERA GXB模块对复位时序是有要求的,确认你的复位时序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