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well和Deep N-well制造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7-13):
比如制造方法,掺杂浓度什么的。

网友A:
当然不一样,DNW先做,NW后做。DNW在下方,NW在四周,他们共同作用实现对内部的包围从而起到隔离的效果。加上DNW后,内部区域的所有NW实际上都通过下方的DNW连在了一起。掺杂也不一样,NW掺杂直接影响P管的性能,DNW掺杂的要求应该低一些。这些看看foundry的文档应该能弄清楚了。

网友:
    同意,DNW浓度应该会相应低,有些工艺会用DNW耐高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途也不同,一个给PMOS用,一个用于隔离NMOS用的Pwell和Psub用,所以掺杂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网友(2023-11-23):
dnw先做事掺杂离子浓度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DNW先做,NW后做。DNW在下方,NW在四周,他们共同作用实现对内部的包围从而起到隔离的效果。加 ...

我有疑问隔离nmos的话,底部和周围都用DNW围上不可以吗,为什么周围用nwell,底部用DNW

网友C(2024-01-24):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DNW先做,NW后做。DNW在下方,NW在四周,他们共同作用实现对内部的包围从而起到隔离的效果。加 ...

问下,有NW,HVNW,NBL, NBL最深,耐压最高,如果NW下面没有HVNW,有NBL,NW能连到NBL吗? 是不是连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疑问隔离nmos的话,底部和周围都用DNW围上不可以吗,为什么周围用nwell,底部用DNW ...

如果foundry给你的nmos器件是直接做在衬底上,你铺上DNW就改变了它的结构,但你可以给它一个dnw的gardring, 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我有疑问隔离nmos的话,底部和周围都用DNW围上不可以吗,为什么周围用nwell,底部用DNW ...

DNW是隔离衬底的作用,惨杂比NW低,耗尽层会更宽,全用DNW惨杂会影响nmos的性能,性能取决于多种因素,集中包括惨杂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有NW,HVNW,NBL, NBL最深,耐压最高,如果NW下面没有HVNW,有NBL,NW能连到NBL吗? 是不是连接不到 ...

NW也能连接NBL埋层,NBL是N型惨杂,具体可看标准双极型工艺结构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B:
我有疑问隔离nmos的话,底部和周围都用DNW围上不可以吗,为什么周围用nwell,底部用DNW ...

也有这样的吧,我遇到有DNW像NW那样,肯定注入面积和深度比NW大和深。然后这个DNW里边会有可见的NW,也就是先做DNW再在DNW里做NW。会通过描述算法计算出PW的位置,PW里面就是咱们放的NMOS和给NMOS的衬底提供电位的PTAP。这样的工艺在一个DNW里面,最外圈是接VS的P型保护环。不同电位的DNW之间用HV_VS的P环隔开。
也有遇到的工艺里DNW就是在NW底部,DNW和NW就像组成一个盆子,DNW是盆底,NW是盆边,盆里边也可以有NW,除了NW就是不用画出来的PW,PMOS和NMOS就分别放在这NW和PW里,和上一个有点区别的就是一个DNW里面,NTAP_NW就是最外面的环,不同电位DNW之间也是要用一个电位最低的PSUB环隔开。不知道以上说的对不对,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