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光时域反射仪快速定位光缆故障的方法

楼主(2011-07-13):
光时域反射仪简称OTDR(OpticalTimeDomainReflectmeter),它对光纤的测试具有非破坏性、单端介入及直观快速的独特优点。用OTDR进行光纤测试可分为3步:参数设置、获取数据和曲线分析。人工设置测量参数包括波长选择、脉宽设置、测量范围、平均时间等。

  (1)波长选择:因不同的波长对应不同的光线特性,测试波长一般应遵循与系统传输通信波长相对应的原则,即系统开放1310nm波长,则测试波长为1310nm。

  (2)脉宽设置:脉宽越长,动态范围越大,测量距离越长,但此时产生较大测试盲区,短脉冲注入时测试距离短,但可减小盲区。

  (3)测量范围:OTDR测量范围是指OTDR获取数据取样的最大距离,此参数的选择决定了取样分辨率的大小,最佳测量范围为待测光纤长度的1.5倍左右。

  (4)平均时间:由于后向散射光信号极其微弱,一般采用统计平均的方法来提高信噪比,平均时间越长,信噪比越高。

  在光传输系统中故障定位的一般思路为:先外部、后传输。也就是说在故障定位时,先排除外部的可能因素,如断缆、停电等,接着考虑传输设备。因此如何精确地定位故障点就显得十分重要。当某条线路出现故障,便可以用OTDR对该线路进行测试,对照测试曲线很容易发现线路的损耗是否正常及距离的多少,对损耗大的线路加以维护,使其达到最佳状态,如发现断缆现象,对照测试距离沿光缆实际路由跑一下,很容易找到断点,并加以修复。

  现给出快速定位光缆线路故障点的方法归纳如下:

  (1)正确掌握仪表的使用方法。①正确设置OTDR的参数。使用OTDR测试时,必须先进行仪表参数设定,其中最主要是设定测试光纤的折射率和测试波长。只有准确地设置了测试仪表的基本参数,才能为准确的测试创造条件。

  ②选择适当的测试范围。对于不同的测试范围,OTDR测试的距离分辨率是不同的,在测量光纤障碍点时,应选择大于被测距离而又最近的测试范围,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仪表的本身精度。③应用仪表的放大功能。应用OTDR的放大功能就可将光标准确置定在相应的拐点上,使用放大功能键可将图形放大到25m/格,这样便可得到分辨率小于1m的比较准确的测试结果。

  (2)建立准确、完整的原始资料。准确、完整的光缆线路资料是故障测量、定位的基本依据。因此,必须重视线路资料的存档。

  (3)建立光缆线路实际路由与地理位置标识物的准确对应,同时记录下光缆的实际曲线、损耗等。

  (4)每次断点修复后都要记录下实测缆长与杆号地名(地标)对应关系,及时存档,便于以后维护管理。

  以上是本在平时工作中的一些总结及心得体会,如有不足或错误的地方,敬请同行批*指正,共同促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