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用过filter solution的大哥吗

楼主(2011-07-13):
有一个题目设计要求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 他的阻带最小衰减为-70db(巴特沃斯型)  在filter solution的哪个位置设置-70db啊 一直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啦 我还想请问几个问题想请教 希望大哥能解答啊 1设计有源滤波器时 的那个add tx zeros是什么意思啊 R constant什么意思 active implementation 中那么多种形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最近在搞滤波  好大的鸭梨啊 特别是这个软件  谢谢

网友:
add tx zeros: 对于没有零点的函数,比如Butterworth, Chebyshev,软件帮你加零点;
R Constant: synthesize 得到电路中的电阻值;
active implementation: 各种不同的有源结构,每个结构的特点可以去查文献;
软件没什么吧,就是个工具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啊 吊的一边

网友(2016-07-14):
回复 网友A:

    打扰一下,问一下为何前后接5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