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的影响

楼主(2011-07-13):
不同的工艺角下,对电阻,电容大小有影响外,还会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的vth,迁移率或者直接说gm

网友:
关于工艺角仿真有没有别较好的帖子可以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姜跑杭州看MM去了啊,哈哈

网友:
管子怎么也比电阻电容重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通常设计一般很少用电阻电容的绝对值,就是用了应该对其精度要求不高,要么就加fuse,所以我觉得管子Vth的变化对电路设计的影响要比电阻电容考虑的要多些,拙见,呵呵

网友:
我觉得难说,因为工艺角变化时,所以器件都在变化。不一定管子的阈值变化比其它因素变化大。

网友:
corner model

除 vth 還有 cmos oxide 厚度
去看 corner model parameter

网友:
工艺角影响了所有的器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设计电路时是不是所有的工艺角仿真都正确电路才算是合格?

网友(2011-08-15):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