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eg 变量 wire变量 always敏感变量不全

楼主(2011-07-13):
reg 变量除了综合成锁存器,寄存器 还能不能综合成其他类型?

以下代码中,always敏感列表不全 ,那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quartus综合出来的电路跟敏感列表全是一样。

module my_circuit(a,b,c,out);
input a,b,c;
output reg out;

always@(a,b)
out=a&&b&&c;
endmodule

网友:
只是综合和仿真不一样而已,工具还是知道滴。

网友:
综合结果一样    楼上说的很对   仿真实验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这怎么解释呢?综合的电路一样的,但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
找个低版本的quartus试试看,就能看到不同了

网友(2011-09-0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求大侠赐教哇

网友:
高版本的QII综合工具已经很强大了,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一本语法书上好像有专门的说明,你可以去查查,我也忘了,现在一般都是always @ (*)

网友:
可参考VERILOG2003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