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dsfklajasldkfjlaskdjflasd

楼主(2011-07-13):
fdsajlkjfdslakjfasldfjkldsjf

网友:
那要看你的设计 布线资源紧不紧张。如果布线资源紧张,drc多也正常。不知道你用的详细命令是什么?

网友:
route_zrt_detal 后面有相关选项没有打开吧,或者是fixDRC的选项设置不合适

网友:
换个新版本,ICC有个版本有这么个Bug。

网友:
看下lef 定义。
不是所有的lef 都是 correct 的

网友:
貌似大家多数用的是ICC,我只用过encounter,所以不知道这两者哪个好用些呢?
楼主不好意思哈,有点歪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