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的PDK及仿真问题(内详)

楼主(2011-07-13):
IC5141 目录是/EDA/ic5141
工作目录是/home/rich/My_Projects  在这个目录下新建库
PDK用的是eetop上找的m5324(附链接: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6709&highlight=PDK)
存放在/home/rich/PDK/m5324_200907171200/m5324
其中m5324中有.tf 和.drf文件。
我把spectre的三个库文件(sm5324m01a019v01.scs和res_va.va和QVP.gds)也丢到m5324_200907171200中(这样比较好看,好管理,省的建2个文件夹)

*******************以下是安装库**********************
在My_Projects下的cds.lib文件中加一行
DEFINE m5324 /home/rich/PDK/m5324_200907171200/m5324

然后终端进入/home/rich/My_Projects    输入icfb &启动cadence
新建一个叫Rich的库,选中链接到一个现有techfile文件,下一步
选择m5324这个库。
完成

然后在Rich下新建一个电路,用m5324库中的mp mn画一个反相器,用analogLib库中的vdd gnd vdc做电源节点、地节点、电源。
保存,开ADE(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setup"中选择spectre库sm5324m01a019v01.scs 工艺角选tt。ADD,保存

然后进行静态工作点仿真。然后annotete看静态工作点,正常,在看net name,图中就显示ERROR,再看component parameter,也是ERROR。。。。为什么啊~~~~~~~~~~~~~~~

安装其他各种库我也做过不下10次了,步骤就是这样的,都可以用。而且我看过这个库的userguide,仔细照做了,还是不行,我改变库存放路径,把.scs文件单独放,还是不行。我到底那步错了

各位大侠,跪求各位大侠帮忙了~~~

楼主:
图有点大,请按ctrl+滚轮放大页面。。谢谢

楼主:
没人鸟我~~

楼主:
谁安装过这个库并且用起来的了~啊~啊~啊~

网友:
what is that icon next to your terminal icon? looks like the waveform icon. if possible theme name please? thanks

网友:
你抽网表看看,WL之类的参数有没有调用对应起来
你说annotate出来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notate-->DC operation points 正确
    annotate-->net names 错误
    annotate-->component parameters错误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应该是你没有attach新建的library的techfile与这套library的techfile。修改的做法大概是在CIW->tools->techfile manager->attach

楼主(2011-10-21):
回复 网友B:

    有哦~~是连接的了。
现在我仍然被这个问题困扰着。虽然我换了一个台积电的库。但是按照说明安装后,仿真后annotate查看直流工作点,电阻的参数也显示不出来。很麻烦啊。你用过csmc的库么?

网友(2012-03-17):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阿,我也用的这个库,奇怪的是电阻没法跑 ,好郁闷阿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4-02):
学习下怎么安装PDK

网友(2020-03-29):
我安装csmc的.25bcd工艺PDK,装完后可以用它的library,但是MODEL文件是空的,也没有.scs文件。怎么仿真呢?
安装步骤是照着install introduction来的。

网友(2023-11-05):
Okay, I'll take a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