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综合出现signals are not completely routed

楼主(2011-07-13):
我在使用ISE10.1工具综合时布局的时候出现signals are not completely routed错误
请问我如何进行修改?谢谢了!

网友:
多半与时序违背有关,看一下你的timing report哪些信号时序没过,针对这些信号优化代码或者修改时序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未布局的信号提示为输入时钟信号,
不知道如何优化代码和时序?现在无从下手,请高人多指点,说的详细点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全局时钟资源(有可能是bufg)不够用了。以前使用xilinx sparta3的时候也遇到到这样的问题。仔细看下ISE给出的布线报告,可以找得到是哪儿出了问题。或者把布线报告帖上来,让大家一起帮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