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DC能否像PT那样store session

楼主(2011-07-13):
1、想问下,DC能否像PT那样可以进行store session,在DC工具退出后,也能像PT那样重新restore session,或者说如果不能重新restore session,那么是否可以重新回到之前的综合设计呢?不知道直接读综合产生的ddc是不是就是重新restore design。

2、还问一个PR的问题:就是使用DC综合生成的sdc,这个sdc是否可以直接用于PR需要的sdc,我看到一些教程说在PR中所需要的sdc只需定义一些时钟以及输入输出延时,但是,我感觉好像只是wire_load的信息不需要吧,因为PR过程中是直接使用的真是互连线,这些线在lef都会有电阻和电容的定义的,而对于set_max_area,set_max_dynamic_power之类的优化约束也是需要的吧,因为毕竟PR过程中也是在做优化的。不知道这样解释合适不合适。

3、同样,继续问下,如果是PR产生的sdc用于PT分析呢?这时候又是怎样的?(只知道需要将clock改为propogated clock)因为手册上也没有说一个确定的template。所以比较困惑。

希望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
希望有人能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
1. 如果是是否有保留sesstion,dc没有这么个功能,但是有保存下来的ddc,设置好 link_path search_path后,就可以直接Load ddc文件。
2. 是的。
3.不是的,propogated clock不是sdc的一部分,不需要在sdc种设置。

网友(2012-05-01):
dc是ddc , write -f ddc  -o design.ddc  design
pt是session

sdc可以由pt,dc出,都可以,

有些语句对后端来说没用,比如wire_load , set_max_area

网友(2014-02-14):
DC 之后怎么得到 encounter 所需要的 SDC 文件啊?
那个DDC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