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引出片外

楼主(2011-07-14):
在做soc,因为给片内集成的东西不多,所以想把ahb总线引出来,在外边用fpga做一个子板,里边可以扩展ahb slave,请问大家,ahb如何从片内往片外因,是得设计个什么样的接口呢?

网友:
从接线的角度来看,只要把slave的标准interface引出来就可以了吧。
但是时序方面要特别注意了,因为AHB很多控制信号是不能flop in和flop out的。外接FPGA上的话,时序会非常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时钟频率高,怀疑接出来能满足时序要求吗?

网友:
并行数据不适合接到片外使用,因为时序很难满足,数据传输极易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