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LDD结构

楼主(2011-07-14):
求教CMOS做N+注入时,LDD结构及其作用是怎样的?

网友:
增加源漏区到gate的寄生电阻。耐高压,ESD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LDD结构是不是先注入n-在注入n+形成源漏区?为什么叫LDD结构啊?寄生的电阻是指源漏到gate的n-区域吗?是不是指ESD管的blocking那个区域?

网友:
回复 楼主:

LDD和ESD block是两种概念,ESD block应该就是 salicide block,就是对于一般ESD管,和某些高阻,不需要进行salicide注入(默认都是进行salicde注入,以减小源,漏,栅的接触电阻,增加一致性)
以上如有说明错误,还望大家指正。

网友:
LDD通常主要有两个作用:1)改善HCI,2)改善short channel effect。其基本结构就是poly gate做好以后,先做一个ldd implant,然后做spacer,然后再做n+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刚接触这行,很多东西都不会

网友:
spacer指的是什么?
看上去好像是增加距离的意思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CI是什么意思?

网友:
LDD和N+是分开做的,但一般用同一快Mask,节约成本

网友:
HCI : hot carrier injection : 热载流子注入

LDD : low doped drain , 直到现在65nm , LDD还是必须的步骤,
P/N管都要做这个,

网友(2011-08-18):
LDD结构是为了增加工作的漏源电压,把漏区靠近栅边缘处先清掺杂,这样耗尽区扩大,夹断沟道电场减小,工作电压提高。为了保持期间的一半特性,N+也是必须的。

网友:
CMOS里面的LDD不纯粹是为了增加横向耐压,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因为,S/D都是重掺杂,如果不做LDD,直接进行重掺杂,在后续高温扩散过程中,S、D可能就导通了,也就是说,源、漏的重掺杂会污染到沟道。正常的工艺步骤是做完多晶硅栅后做源、漏重掺杂,然后做侧墙(sidewall spacer),然后再做源漏区的重掺杂。在LDMOS里面,LDD区很长,那个是为了提高击穿电压的。

网友C:
LDD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减小源漏区和沟道区的耗尽区电场强度以提高HCI性能,其次是提高横向击穿电压(也就是防止SD punch through)。对于0.18 的I/O device,punch through 几乎不会有问题,但是仍然使用LDD就是因为I/O device的HCI 相对Core device要更weak。

网友(2013-05-17):
观点与5楼差不多

“esd block“ 一般同时包括 ldd 和salicide  block

网友:
教科书上很多

网友(2013-06-23):
回复 网友D:
回答的好,简单易懂

网友(2014-08-21):
不错 13楼 说的比较准确 学习了

网友(2015-06-10):
回复 网友D:

   正常的工艺步骤是做完多晶硅栅后做源、漏重掺杂,然后做侧墙(sidewall spacer),然后再做源漏区的重掺杂。在LDMOS里面,LDD区很长,那个是为了提高击穿电压的。

  你是不是想写,先做轻掺杂,再做墙,最后重掺杂。
  你写的两个都是重掺杂。

网友(2017-05-07):
学习了,有的工艺里ldd和P+是share同一块 mask,把ldd放到spacer之后的P+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HCI: hot carrier injection 热载流子注入

网友(2017-06-15):
回复 网友E:

   ESD?你这个就暴露水平了

网友(2017-07-27):
回复 楼主:

有两种做法:1.先做N-注入,然后生长spacer,自对准注入N+
2.先长spacer,然后注入N+,接下来倾斜一定角度向spacer注入N-
作用是一样的:貌似是为了降低热电子效应

网友(2021-05-03):
LDD 主要是用来改善源漏区域的电场,用于HCI improve的;如果没有HCI concern,很多减板工艺可以将这层给减掉,但是很多时候NLDD层次减不了主要就是由于NMOS HCI concern

网友(2021-07-01):
LDD注入比N+更加靠近沟道,且dose量很浅,主要是防止HCI效应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C:
LDD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减小源漏区和沟道区的耗尽区电场强度以提高HCI性能,其次是提高横向击穿电压(也就是防 ...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2022-11-07):
改善热载流子的注入效应但会额外增加源漏的寄生电阻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jia 1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漏致势垒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CI(Hot Carrier Injection ),热载流子效应,是指在强电场作用下,MOSFET 中的载流子(电子或空穴)获得高能量,冲破势垒注入到栅氧化层中,从而导致器件性能退化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