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uard ring 里外层衬底和N阱怎么放?

楼主(2011-07-14):
Guard ring 一般里外两圈,里圈放衬底环还是N阱环,这个具体根据什么来定,有什么讲究没?大家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里面Ptap外面Ntap,调换顺序有点差别但是不大。还有需要考虑的是宽度、Ring和电路的距离,ring之间的距离还有就是bonding线的因素。如果给定两个ring的总宽度,可以考虑ptap画得窄一点,ntap宽一点,这样隔离效果好点。ring应该约靠近电路效果越好,ring之间的间隔也是越小越好;bonding线的电杆越小越好,对ptap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