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VTH随着栅氧厚度的增加而按比例减小

楼主(2011-07-14):
有趣的是,已经观察到,AVTH随着栅氧厚度的增加而按比例减小。

???

这个是我在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的P378(第13章不匹配章节)上看到的,应该是翻译错了吧?

楼主:
呵呵 没有人对mismatch的问题感兴趣吗?

网友A(2013-07-26):
的确是中文翻译错了,原文是
Avth has been observed to scale down with the gate oxide thickness

网友(2021-06-28):
AVth是什么意思

网友:
PDK document里面有针对不同阈值MOS管AVTH的偏差问题,可以看见Vth越高的器件,一般AVTH也越大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中文翻译错了,原文是
Avth has been observed to scale down with the gate oxide thickness ...

那这句话该怎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