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LL(延时锁相环)的simulink建模

楼主(2011-07-14):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如何来对压控的延时线部分进行建模呢?我在尝试用variable transport delay来实现,可是却搞不定。郁闷呐!我的想法是用transport delay来模拟压控延时线的初始延时,再用variable transport delay来实现压控可调的延时部分,这两个模块输出的波形都有很大的斜坡,不知道如何消除,或者如何设置避免斜坡,因为我的输入基准时钟都是没有斜坡的理想边沿。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3ks!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避免沉了!

网友A(2013-09-25):
您好,想请教您下:DLL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比PLL的滤波电容要大很多?因为我看了一个DLL的文章说如果要降低抖动,电荷泵的充放电要小,而滤波电容要很大(看一篇文章是95pf)?而DLL中的三个抖动,周期到周期的抖动,RMS抖动,pk-pk抖动这三个用spectre如何仿真?怎么看结果?谢谢了。。

网友(2015-04-06):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2022-03-08):
顶一下,避免沉了

网友(2022-07-01):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请教您下:DLL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比PLL的滤波电容要大很多?因为我看了一个DLL的文章说如果要降低 ...

您好,请问是哪篇文章呢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请教您下:DLL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比PLL的滤波电容要大很多?因为我看了一个DLL的文章说如果要降低 ...

把文章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