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裸体跪求伽罗华复合域问题

楼主(2011-07-14):
在RS码和WLAN security中使用的非线型替换SBOX就是在GF(N)上面求多项式的逆,然后再乘上仿射矩阵加上固定值求得,当然一般是用直接查表法实现。

但是对于ASIC 或者FPGA实现的时候还是经常使用逻辑计算实现,举例,对于GF(2^8)中求逆,可以利用复合域将两个GF(2^4)域按照一个x^2+Ax+B的既约多项式复合映射到GF(2^8)中去,这样对于原有的运算可以将8位数乘上一个映射矩阵,然后在GF(2^4)中求逆,可以将原有的深度256,位宽8的look up table 用一个深度16 位宽为4 的look up table 替换,

小弟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推导这个映射矩阵的方法,求助各位大哥大姐能不能介绍一下有关这个数学问题的参考书,如果有做过的大大能直接介绍算法就更好了,不胜感谢

在公司纠结这个问题一星期了,快疯了

网友:
楼主,果然做得很高深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得高深就不纠结了。。。新人新手,困惑……

网友:
进来看裸体的。

网友:
资料太多啦。
贴一个

网友:
S-BOX这个我也在找,使用FPGA综合来看,查表的话频率也可以满足。面积也还好吧。
你可以看看这个文章《一种基于有限域求逆的S_Box实现算法.pdf,作者潘宏亮高德远张盛兵曹良帅
(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陕西西安710072)》,以及里面的引用的文章。
虽然我现在还没看懂,如果你持懂了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篇论文我看过,国内论文我也看了不少,大致都是介绍了可以通过某一个生成多项式将GF2^8中求逆分成在GF2^4中求逆的概念,有一些也提供了变换矩阵,变换矩阵和二元多项式以及GF2^8 GF2^4的生成多项式是相关的,我想找的是求解这个变换矩阵的方法,你的看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哥,这个不是我要找的。。。。我要找的不是介绍有限域乘法的知识,这些我看过的,我想找的是从复合域和单个扩展域之间的元素的映射关系矩阵的求解方法,如果是知网上下的东西就不用了,我看过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用别人现成的二元多项式和映射矩阵实现的东西,依然很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久没搞了。你把之间的换算搞懂。写个matlab仿真一下。然后根据算法实现。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就是找不到映射矩阵的算法……有算法原理就不烦了……用了别人的矩阵,暂时交差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咯得心里不舒服

网友:
我以前做rs译码的时候处理过这样的问题,记得是用仿真工具在标准基函数上算出来的,大体过程是根据gf(2^8)的表示表找出各个基函数的逆元素,然后根据这个8个基函数的逆元素拼接成8*8的求逆矩阵。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说不懂原理吗?根据本原多项式和最小多项式应该可以计算的吧。

网友(2013-04-08):
回复 楼主:
还需要吗?

网友(2014-06-10):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3-24):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也有急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急需这个映射矩阵的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2015-07-14):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知道怎么构造复合域和单一扩域的同形映射矩阵么?谢谢

网友(2018-12-09):
回复 网友G:

   你现在懂了嘛?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