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P 迁移率U0 ,Cox,BSIM3v3模型

楼主(2011-07-14):
您们好啊,请教个问题。
我用0.18um工艺环境,我在文件里面看到U0=0.04362 (cm^2/ v.s),这个是迁移率对吗?是不是我U0看错了?
Cox=5.2E-3(F/m^2)
然后平方率公式的
KP=Cox*U0约等于 0.02uA
这样和仿真来的数量级不一样,小了很多
这是我哪里错误了吗?
我觉得迁移率太小了,一般都是几百的,怎么办呢?
这是用BSIM3v3模型的。

网友:
一般书上的公式适用于沟道长度在1um以上的器件模型。
.18的库公式相当复杂的,根据沟道长度变化公式变化很大的。书上个公式只能起一个指导意义
如果你在仿真的时候把沟道长度设置到一两个微米。书上公式还是有点用的。否则就只能靠调整参数来做。

网友:
BSIM3v3中迁移率的模型是很复杂的,随温度,尺寸变化很大,U0只是一个基准量,在模型中有复杂的公式来根据U0计算相应条件下的Un,Up,最好不要用这个东西来进行计算

网友:
那 对于短沟道的 我们还需用手算么???求解答

网友(2011-09-07):
u0的单位看错了;为m^2/ v.s

网友:
是你的单位错了,手算还是需要的!

网友:
Cox=5.2E-3(F/m^2),有误!

网友(2012-04-05):
求信元,故回复~~~

网友(2012-09-20):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12-12-16):
单位写错了,直接手动计算得到的U0Cox应该比仿真得到的大,仿真时用的是Ueff,比MODEL中的U0小一些

网友:
一直都只靠仿真的路过,不过不会计算,很难调电路,除非蒙对了

网友(2013-11-03):
学习了,我也觉的迁移率不会有具体的固定值

网友(2014-01-07):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从PDK哪个文件里面看到的?

网友(2014-03-22):
短沟道公式只能给出指导意义